[求助] tessent mbist 求助

楼主(2020-10-29):
physical_block  level自己crete了t ck tdi tms trst tdo 五个pin
希望mbist用这IEEE 1149协议用这5个pin输出

set_boundary_scan_port_options -pad_io_ports tck
set_attribute_value tck  -name function -value tck。。
但是最后mbist还是用了8个自己加的ijtag_* pin 做了mbist

如何设置它用1149这5个pin呢?

先谢过大家了

楼主:
有没有大佬帮忙解答下,或者我这个要求本来就不对?

网友:
不太明白设计的架构,block里面有一个TAP? 不知道tessent是否支持这个呢

网友A:
tck tdi tms trst tdo 这五个pin是chip level用的吧,需要连pad,你现在用的是physical_block  level所以不行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tck tdi tms trst tdo 这五个pin是chip level用的吧,需要连pad,你现在用的是physical_block  level所以不 ...

如果设置是chip level,需要连pad。因为我这个本来就是个block,没有pad,所以我现在只能设成physical block。我想做一个TAP结构,但是不知道能不能做出来。最后在top的时候,再把这5个pin直接连到外面的pad上面。(因为top是模拟layout做的,流程有点无法把top做tessent)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设置是chip level,需要连pad。因为我这个本来就是个block,没有pad,所以我现在只能设成physical bl ...

在block加tap好像是可以的,use guid有相关命令可以试试hook up到指定的pin,但是个人认为你用physical block level好像不妥,可能要设置成chip level;要么就是先按physical block level做,最后再加tap controller。学习阶段,理解不深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block加tap好像是可以的,use guid有相关命令可以试试hook up到指定的pin,但是个人认为你用physical b ...

谢谢回复。
因为的netlist里没有pad,所以我在设置成top level 的时候就报错,所以我只能设置成physical block.
physial block 做的流程我可能有点问题,所以生成了ijtag的8个pin,没有用到我设置的那5个(可能我设置也不对,所以请教大家)

如果按照你说的先做bmist,怎么再加TAP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因为的netlist里没有pad,所以我在设置成top level 的时候就报错,所以我只能设置成physical  ...

设置成top level是肯定需要pad的,但是你现在没有pad,要么就是想办法让他有pad,要么就是用hier的流程。建议你再好好看一下tessent mbist 流程和参考手册,可能会发现些什么。

网友B(2022-11-01):
我也有这个问题,我的问题是,我的jtag 5个pin和cpu是复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这个问题,我的问题是,我的jtag 5个pin和cpu是复用的

安装目录下pdfdocs/in_system_test这个文档可以帮助你

网友C(2022-12-05):
可以在网表中人为添加这个5个jtag pin的pad,并设为chip level,做完mbist的之后,人为去掉pad,或者做jtag pin的复用,没必要这么纠结

网友(2023-02-17):
遇到了相同的问题,请问楼主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3-07-21):
你在block层次是没法设置这5个pin来生成tap的,在block这一层最多通过sib与顶层进行数据交换,要设置这5个pin还是得去到chip层

网友D(2023-12-23):
引用 网友C:
可以在网表中人为添加这个5个jtag pin的pad,并设为chip level,做完mbist的之后,人为去掉pad,或者做jtag ...

人为添加pad 能举个例子吗 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人为添加pad 能举个例子吗 谢谢

就是修改网表,或者rtl代码,添加数字IO,做完mbist之后,在tessent生成的网表或者rtl中删除数字IO

网友(2024-09-24):
引用 网友C:
就是修改网表,或者rtl代码,添加数字IO,做完mbist之后,在tessent生成的网表或者rtl中删除数字IO ...

这个流程太脏了 应该很少有人用

网友(2024-11-21):
不知道楼主解决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