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LKT芯片接口调试建议-IIC接口

楼主(2020-10-29):
本文主要介绍使用STM32芯片 IO模拟方式调试IIC接口LKT加密芯片时需要注意的问题点。可能有人会说我之前操作过XXXX IIC接口的芯片,IIC接口没什么好介绍的。其实不然如果IO模拟的IIC程序写的不好,有可能造成程序对个别芯片兼容性不好的问题,或者稍微调整通讯速度后通讯就变的不稳定等现象出现。
基础介绍- IO口开漏输出:
下图为开漏模式的结构图,输出寄存器上的‘0’将N-MOS激活 P-MOS截止,此时I/O引脚相当于与VSS连接。输出寄存器上的‘1’使P-MOS和N-MOS截止,此时I/O处于高阻态状态。所以开模式下要输出高电平时需要加入上拉电阻。
调试注意事项:
STM32操作LKT加密芯片的SDA、SCL两条线一定要设置成开漏输出,切记不要使用推挽输出。
STM32在发送和读取数据时,SDA数据线引脚不需要进行输入输出设置,直接读取端口寄存器状态即可。
STM32在读取数据时,当SCL拉高后不要做简单固定延时之后就进行后续操作,尽量做一个拉高的超时判断(因为存在总线被从器件占用的可能性,这里可以做一个超时判断如果SCL超时还未拉高则认为是总线异常)这样做也是符合硬件IIC的操作逻辑更符合时序规则。

网友:
写的挺好,其实很多人调试IIC接口都不太关注开漏设置。我敢说肯定很多人都不知道为什么必须加上拉。其实IIC协议里写的很清楚,正式因为开漏设置和上拉电阻加入,才使得IIC总线允许挂载多个从器件。

网友A:
LKT加密芯片I2C接口是标准I2C通讯协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LKT加密芯片I2C接口是标准I2C通讯协议吗?

是的

网友B:
IO模拟IIC的通讯速率最快能达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IO模拟IIC的通讯速率最快能达到多少?

1Mbps

网友:
开漏输出和推完输出的本质区别是什么?

网友:
什么是标准I2C通讯协议?

网友:
I2C是Inter-Integrated Circuit的简称,读作:I-squared-C。由飞利浦公司于1980年代提出,为了让主板、嵌入式系统或手机用以连接低速周边外部设备而发展。

网友:
支持IIC的有很多种,具体看你用于什么行业还有成本问题

网友:
那是否意味着只挂载1个器件的话,不上拉也行吧?

网友:
介绍太简单了,时序上没有特殊性?

网友:
STM32的IO模拟IIC通讯速率一般能达到多快那,有没有测试过?

网友:
文章描述的IO模拟稳定问题其实是IIC协议的"Clock Stretching"特性。使用开漏和超时判断就是为了解决“Clock Stretching"问题。

网友:
io模拟iic和硬件iic有什么区别?

网友:
文章技术性真强,mark

网友:
已转我们技术,很有用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