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ip3-iip3=gain

楼主(2020-10-29):
师兄  oip3-iip3=gain一定是时时刻刻成立的嘛  不等于增益一般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过了线性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了线性区了?

和老师交流了一下,公式是一定成立的没有问题,不相等的原因可能是测线性度时信号源 没有匹配到50欧姆,导致有误差,还有可能就是差分测增益时加了巴伦有损耗,增益也没测准。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老师交流了一下,公式是一定成立的没有问题,不相等的原因可能是测线性度时信号源 没有匹配到50欧姆, ...

不错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