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 打不开layout(sch)

楼主(2020-10-29):
virtuoso打不开layout(sch),在ICW中提示*WARNING* ddsServOpen: Cannot complete open request from library manager because Virtuoso has a blocking dialog displayed.
请各路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2020-12-02):
virtuoso>>tool>>technology file manager>>attach 工艺库

网友:
有可能是生成了锁定文件,到路径下看看有没有后缀.cdslck的文件 删除掉就好了

网友A(2021-01-20):
是生成了Library.cdslck文件,删掉即可。不是没有attach工艺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生成了Library.cdslck文件,删掉即可。不是没有attach工艺库。

有效,感谢!

网友B(2021-04-27):
引用 楼主:
有效,感谢!

碰到同样的问题, 没法解决啊,只能重启

网友C(2021-05-31):
引用 网友B:
碰到同样的问题, 没法解决啊,只能重启

请问解决了吗,碰到同样的问题,没有cdslck文件,每次都只能重启

网友D(2022-02-22):
没找到Library.cdslck,这个文件,请求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找到Library.cdslck,这个文件,请求解答

到启动virtuso的路径搜索“cdslck”,把所有的结果删除掉,再刷新下Library Manager

网友(2022-10-08):
引用 网友C:
请问解决了吗,碰到同样的问题,没有cdslck文件,每次都只能重启

我也遇到了,呜呜

网友(2024-07-29):
请教前辈,我在virtuoso启动目录下没有找到lock文件,find了一下也没有,请问还有可能在哪个位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