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急!急!sdf的delay和sta的不一样,愁

楼主(2020-10-29):
大家好!
非常感谢你们进来看这个贴子。
急死了,加班中。不知道图大家能不能看清
途中红框圈着的input port的delay写不进sdf, SCLK这个port在sdf中只有CTSCKINVM3TMD_G1B10I1/A端的0.003ns,等于是有0.039ns没有写进去。
现在有些后仿真中有些path在报setup的violation,就差20几个ps。

另外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下, write_sdf能把pba mode的delay写进sdf file么?
我之前用的GBA, 下午改成PBA看timing乐观了不少,可以多替换一些HVT的cell 优化下leakage。
结果现在抽sdf跑后仿,有的case因为缺少这一部分delay报setup violation, 违反的时间只有几ps或10多ps(周期4ns)。
难过,大佬们赶紧帮我看看。非常感谢

网友A:
write_sdf 默认不写 interface 的 delay 吧,有选项要指定,或者后仿自己在input/output 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write_sdf 默认不写 interface 的 delay 吧,有选项要指定,或者后仿自己在input/output 加 ...

谢谢。但是这些delay应该是信号输入到gate的net delay,总不能要手改sdf加进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write_sdf 默认不写 interface 的 delay 吧,有选项要指定,或者后仿自己在input/output 加 ...

谢谢。但是这些delay应该是信号输入到gate的net delay不是input delay的sdc,总不能要手改sdf把这些net delay加进去吧。我看top design的IOPATH delay没写成功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但是这些delay应该是信号输入到gate的net delay不是input delay的sdc,总不能要手改sdf把这些net d ...

估计 STA 里多了 clock source latency。 SDF 只能包括 clock network latency。
这种几十个 ps, 应该都在 margin 里。

网友:
clock source latency 对内部的寄存器 CK pin 是共同的,reg2reg setup 没影响的。
后仿的 setup violation 是不是 input 到第一级寄存器? 后仿里把 input 调得早一些,是不是可以过?
感觉 margin 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 STA 里多了 clock source latency。 SDF 只能包括 clock network latency。
这种几十个 ps, 应该都在 ...

谢谢。问题我找到了,这几天比较忙一直没回帖。
PBA mode timing是OK的,但是GBA mode是有violation的,而sdf是基于GBA mode的,所以后仿会有timing violations。有哥,你知道怎么用PBA的timing分析结果抽取sdf么?

网友(2021-07-08):
引用 楼主:
谢谢。问题我找到了,这几天比较忙一直没回帖。
PBA mode timing是OK的,但是GBA mode是有violation的, ...

这个后面怎么解决?

网友C(2022-07-18):
顶一下,也想请教 SDF 基于GBA的话 那是不是就必须PT使用GBA MET才可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顶一下,也想请教 SDF 基于GBA的话 那是不是就必须PT使用GBA MET才可以呢

GBA会损失额外的功耗和性能,synopsys有PTECO优化的guide,最后是有PBA下做area power recovery的过程。
PBA才是电路的实际delay,至于sdf仿真的violation,经过分析确实是因为PBA和GBA差异导致的,可以自行wave掉就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GBA会损失额外的功耗和性能,synopsys有PTECO优化的guide,最后是有PBA下做area power recovery的过程。
...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