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这段verilogA程序倒数二、三行什么意思啊?

楼主(2020-10-29):
这段verilogA程序倒数二、三行什么意思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如word是4,bitbr是2,就是二进制100右移2位,各位1和1&,就是1?比如word是4,bitbr是1,就是二进制10 ...

word, 和最后的1都是用32位2进制数表示的,如果word=4,右移2位最后一位是1,1用32bit表示前31bit是0最后一位是1,所以做&的结果是32‘b1。同样的word=4,右移一位,最后得到32’0000_0000_0000_0000_0000_0000_0000_0010 同32‘b0000_0000_0000_0000_0000_0000_0000_0001做&结果就是0. 如果你不能理解可以跑一遍你的程序,strobe看下每个变量的值。

网友A:
第一句:将word右移bitnr位,结果按位和1做与。第二句:out节点的电压由B和0.5的关系确定,如果B大于0.5,那么out节点的电压为Vhigh,否则为Vlow。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句:将word右移bitnr位,结果按位和1做与。第二句:out节点的电压由B和0.5的关系确定,如果B大于0.5, ...

0右移0位和1与,那不一直是0么?

网友(点评):
调用模块的时候可以设置右移位数。不过从我的经验来看这个模块写得很不专业。

楼主:
引用 楼主:
0右移0位和1与,那不一直是0么?

怎么设置右移个数?设置这个有什么用?哪里不专业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设置右移个数?设置这个有什么用?哪里不专业呢?

调用这个模块时 按Q会出现模块的属性,然后在parameter里面可以改bitnr的值。 我说这个模块写得业余是因为代码的可读性太差了,也没有什么coding sty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用这个模块时 按Q会出现模块的属性,然后在parameter里面可以改bitnr的值。 我说这个模块写得业余是因 ...

比如word是4,bitbr是2,就是二进制100右移2位,各位1和1&,就是1?比如word是4,bitbr是1,就是二进制100右移1位,个位0和1&,就是0?

楼主:
引用 网友A:
word, 和最后的1都是用32位2进制数表示的,如果word=4,右移2位最后一位是1,1用32bit表示前31bit是0最 ...

我说的个位就是最小位的意思 那跟我理解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