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路求问?

楼主(2020-10-29):
想问下各位大佬,这个电路是对的吗?为什么我的输出波形总是不对称,而且第二级的输入MOS管电流震荡非常厉害。

网友:
N7的栅极接的那个电容另一端接地试试

网友A:
要看怎么用。跟随器作为输出级会把第一级顶到电源,然后就不能工作了。

网友:
不对称可能是P6 P4在输出比较高时工作点被压到了

楼主:
论文上说Cc是等效电容,所以这个电容应该是不存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怎么用。跟随器作为输出级会把第一级顶到电源,然后就不能工作了。

我把跟随器那一级取消,然后只仿真了前两级,波形还是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把跟随器那一级取消,然后只仿真了前两级,波形还是不对

偏置电压电流的问题。电路图没画。但是设得不对肯定工作不了。看一下是不是每个管子都在该在的工作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偏置电压电流的问题。电路图没画。但是设得不对肯定工作不了。看一下是不是每个管子都在该在的工作区。
...

我把每个管子都工作在饱和区,呃,这样是对的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把每个管子都工作在饱和区,呃,这样是对的吗?

我发现当我将p3和p4工作在线性区的时候,输出曲线就变正常了,但是这是为什么呢?我不太理解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发现当我将p3和p4工作在线性区的时候,输出曲线就变正常了,但是这是为什么呢?我不太理解哇
...

一个模拟电路设计师的日常工作就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