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版图的pad应该怎么加

楼主(2020-10-30):
在论坛上看了一些都是15年以前的贴子,说的都是需要在RTL代码里例化IO Pad库里的cell,然后综合和pr的时候,IO库加到link_library里面?在群里也问了一下,有人说可以在icc里用create_cell创建pad,我指的不只是电源和地的pad,还有其他的输入输出的pad,不知道rtl里没有例化pad cell的话,在icc里面可以通过create_cell添加吗?因为综合的时候没有考虑IO pad,所以link library里没有IO库,ICC的link library一般与dc是一样的,所以ICC里也就没有IO库,不知道只在mw的参考库里设置IO库可不可以。
有没有大佬拯救我一下。。。

楼主:
通过create_cell命令添加之后,后续的静态时序分析、LVS和形式验证有什么注意的吗?

网友A:
link IO library after write TDF file can auto add IO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nk IO library after write TDF file can auto add IO

What is TDF?Can you provide more information

网友:
引用 楼主:
What is TDF?Can you provide more information

you can searsh ICC TDF in internet

网友B(2021-11-14):
你现在解决了吗,我和你是一样的问题,感觉论坛里这方面的资料好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现在解决了吗,我和你是一样的问题,感觉论坛里这方面的资料好少

我最后好像是在virtuoso里面手动添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最后好像是在virtuoso里面手动添加的。。。。。

可以手动填加呀,大神,你觉得哪个做pad难,实在不行我也手动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