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性能问题

楼主(2020-10-30):
50资产
各位老哥,我最近在做一款10位的低功耗SAR ADC(分段结构),最后的仿真出来的SNDR只有40dB,有效位数只有6.7位,其他指标也很差,我在看瞬态输出波形的时候特别挑了几个与采样的信号差的比较多的点(有的甚至差了3~4mV,LSB应为1mV)进行单次仿真,发现每次差模电压变化量总与理想值差的较多(正常应该是变化Vref/2^i,但是每次都与理想值差了1~2mV不等),导致第六位就出错了,然后我又根据变化的电压反推电容值,发下总电容多了30个fF,跟比较器的栅电压差不多,如果把比较器的电容当作MSB的寄生电容的话,正常来说不是不会影响ADC的线性度的嘛,那最终结果怎么会这么差,各位大佬帮帮忙啦!

网友A:
你这个是后仿真吗?分段是5-5分段吗,低段电容阵列寄生会影响线性度,并且桥接电容的寄生也是会影响线性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后仿真吗?分段是5-5分段吗,低段电容阵列寄生会影响线性度,并且桥接电容的寄生也是会影响线性度 ...

在这本书的第72页有介绍分段电容阵列寄生的影响,你可以自己看一下

低功耗CMOS逐次逼近型模数转换器 [朱樟明,杨银堂著][科学出版社][2015.07][226页][13.zip

低功耗CMOS逐次逼近型模数转换器 [朱樟明,杨银堂著][科学出版社][2015.07][226页][13.zip

低功耗CMOS逐次逼近型模数转换器 [朱樟明,杨银堂著][科学出版社][2015.07][226页][13.zip

低功耗CMOS逐次逼近型模数转换器 [朱樟明,杨银堂著][科学出版社][2015.07][226页][13.zip

低功耗CMOS逐次逼近型模数转换器 [朱樟明,杨银堂著][科学出版社][2015.07][226页][13.zip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后仿真吗?分段是5-5分段吗,低段电容阵列寄生会影响线性度,并且桥接电容的寄生也是会影响线性度 ...

我这个是前仿真,55分段,只有高5位把比较器的栅电容当做寄生了,桥接电容和低5位没有寄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前仿真,55分段,只有高5位把比较器的栅电容当做寄生了,桥接电容和低5位没有寄生
...

前仿真的话,栅寄生电容不会影响你的线性度啊,可不可以把你电容阵列截图看看,我是ADC新手,没有做过双端的,自己做的单端电容阵列,不会出现这个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仿真的话,栅寄生电容不会影响你的线性度啊,可不可以把你电容阵列截图看看,我是ADC新手,没有做过双 ...

很典型的结构,老哥你发的压缩文件打不开

网友A:
不能解压吗?我看了一下我这边可以的,文件也没少啊,没有上传过这么大的文件

网友B:
前仿的话,不可能是电容的问题,先考虑是不是驱动能力不够,在D触发器的CDAC之间加上传输门增加CDAC驱动能力,传输门管子比例和电容一样,也是二进制比例。如图所示C:\Users\59339\Desktop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仿的话,不可能是电容的问题,先考虑是不是驱动能力不够,在D触发器的CDAC之间加上传输门增加CDAC驱动能 ...

老哥,我用的是传输管的结构,电容下极板的控制电位还是挺准的,可以达到vdd和gnd,这个应该不是驱动能力不够吧,

网友:
你有先跑 rampinput 看 ADC => dac  还原回来 ramp , 先看看 是 dac出错,或 comp问题 , 或 dac先找理想 veriloga取代 .

以前碰过 comp , 因要降整体低功耗 , current bias 调太低 . gain有问题, 某些输入会出错, 跑 ramp  或 sine 会看到, 但是因 1024step ..没细看 没发现 ramp , 跑 sine enob 很糟才回头发现有错 , 不过调低电流跑过comp  gain PM 都还好, 不过整个跑ramp输出有一小段出错,.Current 加大 就变好.

网友C:
split cap结构最大的问题就是split两边寄生电容引入的非线性;
你现在选的方案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split cap结构最大的问题就是split两边寄生电容引入的非线性;
你现在选的方案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

目前只是前仿真,还没考虑寄生效应,寄生带来的非线性肯定是有的,只要在能容忍的范围内就可以

网友:
先把采样开关换成理想开关试试,很多时候开关的寄生电容直接导致精度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目前只是前仿真,还没考虑寄生效应,寄生带来的非线性肯定是有的,只要在能容忍的范围内就可以
...

比较器电容就是寄生啊;
把电容阵列到比较器输入那里插个vcvs之类的理想器件,再仿真试试?
另外看看还有其他device挂在那两点没有,都干掉,然后把电容用ideal device替换,
然后如果还有问题的话,就只有找个灵验一点的庙拜拜,烧个香什么的了

网友:
你这个上极板采样,输入信号是否耦合到summing node点,开关换成理想debug一下

网友D(2022-04-04):
您好,请问您后续解决这个问题了吗,我现在也遇到相似的问题,下极板能够正常切换到VDD或者地,但是上极板电压与预期数值有很大出入

网友(2022-07-06):
压缩文件损坏?

网友(2022-09-09):
引用 网友C:
比较器电容就是寄生啊;
把电容阵列到比较器输入那里插个vcvs之类的理想器件,再仿真试试?
另外看看还有 ...

你好,请问一下,我按照你说的加了VCVS有效位数可以增加一位左右,没有VCVS性能就很差,这种是什么原因呢。我的比较器采用的是带前置运放的,比较器输入端是一对传输门,寄生电容应该是比较小的。

网友E:
可以先全部用理想模型建模仿真,看看自己理解的思路有没有问题,如果模型没有问题,再逐个进行实际电路替换,这样还可以定位到哪一个模块设计导致性能出现大幅度衰减了。

网友(2022-10-23):
引用 网友D:
您好,请问您后续解决这个问题了吗,我现在也遇到相似的问题,下极板能够正常切换到VDD或者地,但是上极板 ...

你好请问现在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F(2023-02-17):
引用 网友E:
可以先全部用理想模型建模仿真,看看自己理解的思路有没有问题,如果模型没有问题,再逐个进行实际电路替换 ...

你好,请问SAR逻辑模块和CDAC模块也能用VerilogA理想模型替代嘛,这一块还没有思路咋用VerilogA写,比较器倒是用了理想模块,求指教,谢谢~

网友G(2024-02-26):
引用 网友F:
你好,请问SAR逻辑模块和CDAC模块也能用VerilogA理想模型替代嘛,这一块还没有思路咋用VerilogA写,比较 ...

你好,有思路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好,有思路了吗?

我的想法是用理想电容和开关带进去建模,触发器用VA写个理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解压吗?我看了一下我这边可以的,文件也没少啊,没有上传过这么大的文件 ...

不能解压,是不是少传文件了?

网友(2025-04-23):
引用 网友D:
您好,请问您后续解决这个问题了吗,我现在也遇到相似的问题,下极板能够正常切换到VDD或者地,但是上极板 ...

您好,请问您的问题最后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