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小白求助,关于复用module时,输入端的处理问题

楼主(2020-10-30):
大佬们,我想复用一个module,但是我只用其中的几个端口,我想问一下剩下的端口该如何处理?我最早的方案是直接输入0,这样做的问题是布局的时候GND的fanout特别大。后来我又写了一个一个模块,在这个模块中定义了几个寄存器,然后把这些寄存器置零再连接到那些输入端口,可是我发现在dc的时候这个模块被优化掉了,还是变成了第一种方案的情形

网友:
库里应该有TIEH和TIEL单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