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verilog-A中的abstime问题

楼主(2020-10-30):
求助!最近在仿一个verilog-A编写的模型,最前边定义了parameter real abstime=1000;后边又出现了$abstime,如下图

1.请问在abstime前加$是什么意思呢?修改abstime的值会对$abstime有影响吗?
2.在仿真中,我修改了abstime的值,但仿真结果没有任何变化,请问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大家有任何想法或建议都可以告诉我,谢谢大家!

网友A:
$abstime是系统函数,用来获取仿真时间。你自己定义的abstime是个常数,仿真结果不变大概是因为I_BD的值对仿真结果没影响, 你可以打印出I_BD的值看看。最后我觉得你这个程序应该是做mos管建模的。你多贴点程序出来,或许更方便大家帮你找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abstime是系统函数,用来获取仿真时间。你自己定义的abstime是个常数,仿真结果不变大概是因为I_BD的值对 ...

十分感谢!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