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 stream in 问题

楼主(2020-10-30):
请问6.18 后virtuoso gds stream in的时候有什么方法可以使调用工艺库的mos管不是散的?

网友A:
你的意思pmos / nmos是统一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pmos / nmos是统一的吗

我的意思是 调用工艺库的pmos和nmos stream in后还是保持调用关系,而不是一个个散的cell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pmos / nmos是统一的吗

他的意思是直接调用pdk中的pcell。而不是打散之后的几何图形。

网友:
没办法,不要想了。stream out的时候已经散了

网友(2021-10-22):
有大佬解决了吗,stream in后有办法和原来的库进行对应调用吗

网友(2022-09-30):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B:
导入/导出的gds肯定是散的,但是可以直接让人把库给你打包,然后你再进行导入,这样就不是散的!

网友:
如若是散的,将它们重新make cell,手动binding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导入/导出的gds肯定是散的,但是可以直接让人把库给你打包,然后你再进行导入,这样就不是散的! ...

您好,可以说具体点吗?目前我也遇到这个问题,gds 导进去的版图, 像单个的器件都不是调用pdk里面的, 但是一些cell 是可以直接调用参考库里面的. 换句话就是没法调用pdk里面单个的器件比较mos, res ,cap.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您好,可以说具体点吗?目前我也遇到这个问题,gds 导进去的版图, 像单个的器件都不是调用pdk里面的, 但是一 ...

从gds导入的版图会自动打散然后在你的library里面重新随机命名,是没有具体的器件属性的,因为所有的器件都被打散了。但是如果你加载别人已经做好的库,调用那个需要出gds的cell,那么就是一个整体的cell,是可以查看器件的属性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从gds导入的版图会自动打散然后在你的library里面重新随机命名,是没有具体的器件属性的,因为所有的器件 ...

貌似没有解决,如果版图里面调用其他人画好的版图库,gds 导进来的时候,的确可以做到直接调用参考版图库。那些cell里面的器件的确也是调用PDK里面的。但是cell外面那些没有调用参考版图库的零散的管子,却没办法直接调用PDK里面的。我的问题是:如何才能让那些零散的器件版图直接和PDK里面的器件对应上?不知道这个问题您有没有解决?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貌似没有解决,如果版图里面调用其他人画好的版图库,gds 导进来的时候,的确可以做到直接调用参考版图库 ...

我的意思是不需要导出/导入gds,直接把别人的库拿来自己再另存进行修改,这样就不是散的了!

网友D(2023-05-11):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不需要导出/导入gds,直接把别人的库拿来自己再另存进行修改,这样就不是散的了!
...

想问一下gds导入的把原来的库覆盖掉了,是不是就没法恢复成没打散的样子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想问一下gds导入的把原来的库覆盖掉了,是不是就没法恢复成没打散的样子了 ...

gds导入新的库,里面的cell会打散并按照系统重新命名,名字不相同的不会覆盖掉原来的库,(不要导入到之前的库里)。导入新库里的版图是打散的,不能恢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gds导入新的库,里面的cell会打散并按照系统重新命名,名字不相同的不会覆盖掉原来的库,(不要导入到之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