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QusetaSim下做UPF仿真时,电源始终无法打开

楼主(2020-10-30):
各位大神,求解答。初次接触QuestaSim仿真upf。现有底层clk_mux,例化过程为tb/top/clk_mux,由tb
中ck_mx_sw_ctr信号控制电源启动。但仿真时,电源始终为0。upf设置以及仿真结果如下所示。

网友:
同样的疑问,从波形上看port上供电始终是OFF的!

网友A:
使用supply_on宏定义在tb中初始化电源信号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supply_on宏定义在tb中初始化电源信号试试

对对对,之前刚刚接触一点也不懂,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