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 layout中Metal之间通过CT孔或者via孔连接报错

楼主(2020-10-30):
IC layout过程中出现的黄色十字叉要怎么取消或者隐藏,我印象中有个功能键可以隐藏的,或者我可以全部删除掉么?

网友A:
你是lx状态下连线有问题带来的warning,可能在连接的过程中不小心碰到其他线网导致线网名字和需要连接的线或孔名字不一致,你可以通过菜单Verify-->Markers-->Delete all把标记删除,但是线网名字不对的问题还是存在的!

网友:
不能這樣做,必需了解那層是什麼 可以拿就拿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lx状态下连线有问题带来的warning,可能在连接的过程中不小心碰到其他线网导致线网名字和需要连接的线或 ...

感谢,前辈的解答。

网友(2025-04-04):
可以通过菜单Verify→Markers→Delete all把标记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