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apb_sequence 发激励,卡在了uvm_send中

楼主(2020-10-31):
各位好,
   最近在用synopsys 的vip 作为apb master,发送transaction给dut。发现在发送sequence的时候卡在了uvm_send处, 废话不多上代码:
  1) apb master cfg配置:

2)连线

3)transaction配置:
     目前就卡在uvm_send处,
    想请教下各位大神,什么情况下回卡在这里,用的是synopsys的vip,看不到内部,不好调试,谢谢!

网友:
你的sequence是在哪个sequencer启动的?

楼主:
在apb对应的vip sequence中,seq.start(amba_system_env.sequencer.apb_system_sequencer[0].master_sequencer))
另外,想请教下大神,在vip的configuration中是如何区分vip的apb master和apb slave的?这边配置也有疑问,之前是遵循其synopsys提供的example中的,发现不work。

网友(2023-11-16):
详情可以参见我在这篇帖子里的回复,具体在第13楼
https://bbs.eetop.cn/thread-449227-2-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