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tch比较器求助

楼主(2020-10-31):
小弟刚入学,老师让我看看比较器相关的东西,然后我也试着仿真了一下这个电路。管子的w/L为5,Vdd=5v, 输入是2V正弦波。电阻5K.尾电流1mA
仿真后发现,Latch在开通后,两个Vout直接变成一样大的了,并没有出现正反馈。想问一下是怎么回事,是我数值选的不对吗,还是电路有问题。
希望各位能指点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A:
输出电压共模在4.4,按理来说,电流源1mA,电阻5k,输出电压共模应该在2.5。先看看电流对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电压共模在4.4,按理来说,电流源1mA,电阻5k,输出电压共模应该在2.5。先看看电流对不对吧 ...

谢谢回复嗯,我又看了看电流,发现差分对电流加起来只有270uA左右,就是下面那个电流镜的电流,然后电流镜Vds只有660mV左右,是不是我电压参数选的不对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嗯,我又看了看电流,发现差分对电流加起来只有270uA左右,就是下面那个电流镜的电流,然后电流 ...

应该是vds太小了,下面的电流镜没有在饱和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