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理解PLL中的比例路径与积分路径?

楼主(2020-11-01):
100资产
这页PPT说
“相位锁定为比例增益路径,小信号; 频率锁定为积分增益路径,大信号”
该如何直观理解?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感谢您的再次耐心解惑还有一点不太明白,为何相位追踪是通过电阻,而频率追踪通过电容?谢谢!!:h ...

相位追踪关心高频相应,所以电容可以认为短路,所以只有电阻了。
频率追踪为低频响应,电阻只会增加延时所以可以忽略,所以只有电容。

网友B:
就像运放一样,先要建立正确的dc点,然后在dc点上才有合适的ac增益。积分路是追踪频偏,就像建立dc点的过程,频率锁定后,相位差的变化类似于ac 小信号,用比例路追踪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像运放一样,先要建立正确的dc点,然后在dc点上才有合适的ac增益。积分路是追踪频偏,就像建立dc点的过程 ...

您好,感谢您的回复!
可否解答一下,为何相位追踪为比例路(对于LPF等效为R),频率追踪为积分路(LPF等效为C)?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感谢您的回复!
可否解答一下,为何相位追踪为比例路(对于LPF等效为R),频率追踪为积分路(LPF等 ...

电流经过电阻,电阻上就有一个电压差,如果没有电流经过电阻,电阻上的电压差就消失,
电流经过电容,对电容充电,会有电荷积累,电容上就会得到电压,即使没有电流时,电容上依然保存着电压值,
当下次电流再充电时,电容的电压值就会在原来的基础上变化,所以为积分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经过电阻,电阻上就有一个电压差,如果没有电流经过电阻,电阻上的电压差就消失,
电流经过电容,对 ...

您好,感谢您的再次耐心解惑还有一点不太明白,为何相位追踪是通过电阻,而频率追踪通过电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位追踪关心高频相应,所以电容可以认为短路,所以只有电阻了。
频率追踪为低频响应,电阻只会增加延时 ...

谢谢!可以再麻烦解释一下为何相位追踪关心高频响应,频率追踪关心低频响应嘛?
感激不尽!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可以再麻烦解释一下为何相位追踪关心高频响应,频率追踪关心低频响应嘛?
感激不尽!
...

这个2楼已经解释了,类似运放。

网友(2021-02-12):
你好,请问能分享下这个ppt吗

网友:
lz可以看看控制原理,有更一般化的解释。

网友:
这个文档可以 发出来学习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像运放一样,先要建立正确的dc点,然后在dc点上才有合适的ac增益。积分路是追踪频偏,就像建立dc点的过程 ...

非常生动的比喻,楼主共享一下ppt呗

网友C(2021-05-18):
瞬态相应对应于相位误差,短时间脉冲冲击,此时,电容来不及充电,只有电阻能够相应。而频率改变,相当于缓慢变换,是一个低频相应,此时主要靠电容吸收电流,从而改变频率。

楼主:
重新编辑中

网友:
顶一下,几位大神讲的很清楚,学习了

网友(2021-08-23):
我觉得可以这样理解,VCO每个电压点对应一个频率点,频率追踪的过程就是VCO控制电压稳定的过程,charge pump在频率稳定时无动态输入或动态平衡,频率追踪的过程就是对电容来回充放电,最终频率锁定,无电流输入电容,此时电容电荷不变,静态工作点确定,此后开始相位追踪

网友D(2022-09-01):
引用 网友C:
瞬态相应对应于相位误差,短时间脉冲冲击,此时,电容来不及充电,只有电阻能够相应。而频率改变,相当于缓 ...

你好,为什么频率的变化是缓慢变化?

网友(2023-12-30):
引用 网友D:
你好,为什么频率的变化是缓慢变化?

相位可以瞬态变化,但频率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平均概念

网友(2025-05-27):
这个结构参考文献论文,楼主可否共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