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沟道电荷注入效应(charge injection)能仿真吗

楼主(2020-11-01):
请教各位,现在.18的工艺,能仿真电荷注入吗?如果能仿的话,仿真模型准确吗?

芯片测试遇到一个bug,怀疑是电荷注入引起的,但是始终无法仿真到。

网友A:
精确的仿真按我所看到的文献来说是不可能的,这个仿真同很多因素有关系,比如电路的速度,管子的反型状态。但是我想观察电荷注入的影响还是可以的。BSIM模型里面有个参数叫XPART,charge model selection parameters。设置这个参数设置管子在饱和区时源和漏的电荷分配。cadengce里这个参数叫xqc。 XPART/xqc设置成0,漏和源的沟道电荷按40/60来分,XPART/xqc=0.5,按50/50来分。XPART/xqc为0就按0/100.假设你怀疑电荷是从漏注入的,就把xqc设置成0,这样沟道电荷就全部集中在源级了。这种电荷分配的设置适用于快速瞬态仿真,用来抑制漏极电流尖峰。以给cadence适用的模型为例,一般在工艺库文件里的mosxxx.lib.scs可以找到xpart参数,默认值是1。
另外一个简单的确定电荷注入的方法是增大负载电容,如果保持其他条件不边,电容大了,而非理想因素(比如失真)变小了说明就是电荷注入的问题。
希望我的回复能对你有帮助!

网友:
不行吧,没搞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确的仿真按我所看到的文献来说是不可能的,这个仿真同很多因素有关系,比如电路的速度,管子的反型状态。 ...

多谢回复,我试试你的办法
我的芯片是一个latch失调过大引起的问题(mc仿真没有这么大的失调)
所以我怀疑是其他原因恶化了电荷的分配
Ps:这个latch(比较器)第一级输出只有100mv差分量(设计的有点小  ) 第二级是两个反向器对接(有开关)

网友B:
流片过 (真的量产 , 那些 MPW 都不算)会知, 实际chip HSPICE model 本来就有差 ..
Case1
很久前  我菜鸟 碰过公司量产 kk/M,  产品有问题 , corner跑不出来 . 那时还没 mc  (0.35um 也没 )  , 最后FIB 去切去找, 怀疑最后是 reset推力不够,  会偶发 reset 不良 ,  最后改版 加大推力解决 . 但是.  仿真要看推力不够  C  会不可思义大. chip内根本不可能阿
Case2  mos inputleakage ..最后切 cross section 发现怀疑 leakage
   Fab 不敢 100%,  我们是改掉
如果你latch失调  只能去 ” . 但就算仿.. 你要仿出 有问题 , 你可能发现 异常 不合理” .  在来是靠经验.
以前碰过些很特殊 bug . 都超出常理” ,case1 chip driver 怎可能 p ? , 重点是量产 百片wafer, 产品生产多年都没问题. 就某一批 “lowyield”  , 问题最后丢回RD , 但是 FAB一直说WAT都没问题 都没事阿.  最后gate 加大推力, ,我们怀疑哪漏.  , emi 也照不出来,  仿真不出 你也很难跟上头说 是这原因 .
电荷的分配   switch电压 和电容有关, 你可多方去 ” ,最后如我提 ..你可能发现 异常 不合理” ,但很可能就BUG,
mc仿真没有这么大的失调 ->   说真的 , 很多 bug 是仿不出来 , 大胆假设 小心求证 , 仿没有 ,不一定真的没有 .
找到BUG  记得回EETOP分享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流片过 (真的量产 , 那些 MPW 都不算)会知, 实际chip 跟HSPICE model 本来就有差 .. Case1 很久前  我菜鸟  ...

多谢分享   今天我在整理公司的老bug时,发现几年前的芯片发现过类似的问题(我之前不知道这个老bug)  我看了电路,latch跟我的几乎一样(我这个latch是自己改出来的,巧了)   我貌似找到一些思路了
后续补充更详细的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流片过 (真的量产 , 那些 MPW 都不算)会知, 实际chip 跟HSPICE model 本来就有差 .. Case1 很久前  我菜鸟  ...

确实。bug千千万,模型是不可能全部覆盖到的。也希望楼主早点解决问题上来分享经验。

网友C:
感觉没戏,但是感觉只有采样的地方才会对电荷注入敏感到接受不了的地步;
听你的描述,感觉像是comparator里面的latch?为啥你会怀疑这种大信号的地方会收到电荷注入的影响?
是怀疑reset管子注入的电荷量,导致latch那里的等效offset变大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没戏,但是感觉只有采样的地方才会对电荷注入敏感到接受不了的地步;
听你的描述,感觉像是comparator ...

第一级输出信号并不大,最大50mV吧   看起来是设计不合理。

网友A:
楼主上来分享一下你是怎么解决问题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上来分享一下你是怎么解决问题的吧。

这样一个latch,P1 开关接通预防大差分对,P2接通Nmos,输出比较电压。

我debug的结果是红色框内的开关电阻R1太小,同时Ipre也太小(相比没有问题的电路版本),预防大阶段的最大输出电压只有50mV。

目前的eco方案是放弃这个结构,换个预防大电压大的结构。(因为我要做低功耗,不能加电流,同时R1受限于dummy数量也加不了太大。)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样一个latch,P1 开关接通预防大差分对,P2接通Nmos,输出比较电压。

我debug的结果是红色框内的开关电 ...

1.我认为P1的开关关断时沟道实际比仿真带走了更多的电荷;(当时仿真无法复现问题,所以我判断沟道电荷注入比例不准)2. 调整沟道电荷注入的比例我还没试过,不过我把MC仿真的model中sigma值增大了两倍,复现了现象;
3. 我认为tsmc的MC model其实挺准的,应该还是电荷注入不准,其实1和2所产生的影响是一样的,就是加剧了预放大电压和失调的电压的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级输出信号并不大,最大50mV吧   看起来是设计不合理。

50mV足够大了,没到需要折腾charge injection才能解决的地步;
采样那里100uV级别才需要;
如果是latch的reset开关的注入,我觉得应该很容易解决;

网友D(2021-12-08):
引用 网友A:
精确的仿真按我所看到的文献来说是不可能的,这个仿真同很多因素有关系,比如电路的速度,管子的反型状态。 ...

你好,我想观测一下电荷注入的影响。但是将xpart设置成0/0.5/1后仿真结果都一样。请问是我忽略了什参数吗?

网友E(2023-09-01):
引用 网友A:
精确的仿真按我所看到的文献来说是不可能的,这个仿真同很多因素有关系,比如电路的速度,管子的反型状态。 ...

感谢楼上大大的解答,可能有些笔误,
XPART/xqc为1就按0/100.假设你怀疑电荷是从漏注入的,就把xqc设置成1,这样沟道电荷就全部集中在源级了。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但是改了xpart之后没有效果,这个对于线性区的管子能起到作用吗?

网友(2024-06-18):
引用 网友E:
感谢楼上大大的解答,可能有些笔误,
XPART/xqc为1就按0/100.假设你怀疑电荷是从漏注入的,就把xqc设置 ...

请问如何设置xqc呢,我只在底层model文件里面找到了xpart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想观测一下电荷注入的影响。但是将xpart设置成0/0.5/1后仿真结果都一样。请问是我忽略了什参数吗 ...

你改xpart是直接改model文件吗,还是有其他操作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改xpart是直接改model文件吗,还是有其他操作方法

没记错的话我当初应该是直接改了model文件

网友(2025-03-14):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想观测一下电荷注入的影响。但是将xpart设置成0/0.5/1后仿真结果都一样。请问是我忽略了什参数吗 ...

请问你解决了嘛,我也是改了参数但是仿真结果一样

网友(2025-09-23):
加电感仿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