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编译报错“\”cannot be opened for reading due to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楼主(2020-11-02):
最近在调试VCS,编译文件的时候,我给的是一个file_list, 也能正确某些文件,但是最后会报一个"\" cannot be opened for reading due to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请问这个怎么处理,我的filelist里面没有这个\

网友:
filelist里面没有那就去你的run脚本里面看看是不是VCS 后面的仿真命令多了一个/,/这个东西一般用来作换行符,不仔细很容易出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