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仿真电流问题

楼主(2020-11-02):
大家好,我在用Hspice跑tran仿真时,想看一个symbol每个pin的电流,用的是.probe i(*)  发现输出没有pin的电流信息,但是如果在pin前加一个0欧的电阻,最终结果就有流过该电阻的电流大小,请问一定要这样操作吗?谢谢!

网友:
是的,不仅是hspice ,spectre也是这样,有些symbol端口电流无法直接probe。

网友:
節點 並不會有電流 只會有電壓
如果 想看電流 只能夠 看每個元件所通過的電流

p.s
你打 0欧的电阻 hspice 並不會有 0欧的电阻 最小值是10u欧的电阻

网友A:
Current: Subcircuit Pin
Syntax
ISUB(X****.****)
Example
.PROBE ISUB(X1.PIN1)

楼主:
引用 网友A:
Current: Subcircuit Pin
Syntax
ISUB(X****.****)

感谢!  isub的确可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