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我按照搜到的资料加入了语句,但是看起来不对,开virtuoso说这个命令有问题,新人求教

楼主(2020-11-02):
(图片)

楼主:
想要在virtuoso的菜单栏加入calibre

网友A:
home前面加个斜线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ome前面加个斜线试试(/)

除了斜杠,应该还少个空格,  “/home前面加空格:   ... HOME")  "/home......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斜杠,应该还少个空格,  “/home前面加空格:   ... HOME")  "/home......

加了之后是这样,只要这一句就可以注入calibre了吗?还要别的辅助语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了之后是这样,只要这一句就可以注入calibre了吗?还要别的辅助语句吗
...

直接在.cdsinit里面load那个绝对路劲就行了,前面的strcat不要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