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ctre仿真中将宽长设置成变量的仿真结果与设置成实数的仿真结果不一致的问题

楼主(2020-11-02):
请教各位大佬,最近在调管子的尺寸的过程中将宽长设置为变量,得到的仿真结果与我直接设置尺寸为实数的仿真结果相差很大(尺寸赋值均相同),请问是哪一步小弟没有搞清楚,感谢大佬不吝赐教!

楼主:
设置变量的过程有is not a real value this may affect the accuracy of simulation results的warning

楼主:
今天又测试了一下,发现问题发生在我把栅长设置成变量,栅宽不影响。我将栅长设置为变量并赋值为35n,仿真功耗为47nW;直接将栅长设置为常数35n,仿真得到功耗为40nW。感觉这个误差无法接受啊

网友:
建议用adexl里的parameter功能,那个可以正常设置W和L为变量

网友:
你用的是28nm吧,直接在管子属性里设变量,会导致PSE/OSE等二阶参数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