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极化调制的调幅有什么作用

楼主(2020-11-02):
蓝牙EDR采用的是dpsk调制,明明调相就可以了,为什么还需要调幅呢?听说这个是采用极化调制

网友A:
恒包络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即信号的包络,或者说等效低通信号的模在信号发送过程中保持不变。但是模本身的绝对大小当然是不定的,对应RF的发送功率。
所谓的极化调制只是RF的架构,可以理解为将IQ发射机转换为幅度/相位发射机,虽然幅度在发送过程中不变,但功率不同幅度肯定也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恒包络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即信号的包络,或者说等效低通信号的模在信号发送过程中保持不变。但是模本身的绝 ...

是这样的,但是为什么幅度是根据IQ的平方根,gfsk却是恒幅调制?就是极化调制过程中的调幅到底起到了一个什么作用?

网友(2021-04-27):
调幅目的是控制switch PA的开关矩阵,而调频就是作为switch PA的驱动信号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