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提高Modelsim仿真速度】

楼主(2020-11-03):
最近在做WIFI PHY层的开发,使用的器件是Altera的 S10(SOC)系列FPGA,它有933K LUTs的资源,目前开发用到了10%左右的资源。仿真时使用的工具是Modelsim SE,遇到的主要问题是,在做整体模块串联仿真时,Modelsim的仿真太慢了,尤其是Modelsim在仿真Altera的一些IP核(如LDPC编码,FFT等)时仿真速度慢的令人发指,1秒钟仿真才能跑1个时钟周期。想请教一下各位大神,如何提升Modelsim的仿真速度?或者说使用VCS等其他仿真工具是否可以比Modelsim仿真速度快呢?或者有没有做WIFI(或者其他大规模工程)的同学指导一下,你们是如何进行仿真的?

楼主:
换什么EDA,换VCS吗,速度能提升多少?大神能说的详细点吗,

网友A:
每个小模块,单独仿真的时候,需要尽量仿真好。
然后大工程,你仿真并修改的次数就会比较少。
这样可以节约时间。
modelsim算快的,自带的更慢,涉及到乘法器之类的肯定慢。
提高电脑配置是主要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小模块,单独仿真的时候,需要尽量仿真好。
然后大工程,你仿真并修改的次数就会比较少。
这样可以节约 ...

我是在服务器上跑的,服务器内存128GB,CPU 2.7GHZ 24核的,这样的硬件性能还不够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在服务器上跑的,服务器内存128GB,CPU 2.7GHZ 24核的,这样的硬件性能还不够吗?
...

握草!!! 这么豪,这么奔放, 羡慕ing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在服务器上跑的,服务器内存128GB,CPU 2.7GHZ 24核的,这样的硬件性能还不够吗?
...

没说不够,只说越高越好。你的内存这么大,主频应该是3.7GHz吧。
关键是CPU的主频,如果已经到顶配了就没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握草!!! 这么豪,这么奔放, 羡慕ing

公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说不够,只说越高越好。你的内存这么大,主频应该是3.7GHz吧。
关键是CPU的主频,如果已经到顶配了就没 ...

好的 谢谢。我换一个主频高点的测试一下

网友:
Normal:
//##vlog -O0 -vlog01compat -f flist.f
//##vsim -c +nowarnTSCALE -L ./work -novopt -l load.log tb_top

提高速递:
vlog -O4 -vlog01compat -f flist.f
vsim -c +nowarnTSCALE -L ./work -l load.log tb_top

网友C:
1、单核主频对modelsim仿真速度影响更大,比核数影响大多了。
2、换CPU和换EDA可以提升速度,但很难有质的飞跃。有个5倍了不得了,你确认这样的提升是否有意义。
3、在生成复杂IP的时候,一般有仿真模型的选项,可以选择真模型还是简化行为模型。简化行为模型可以大幅度提高仿真速度。
4、实在不行的话,只能自己写一个简化的仿真行为模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单核主频对modelsim仿真速度影响更大,比核数影响大多了。 2、换CPU和换EDA可以提升速度,但很难有质的 ...

大神你好:
1.我也发现了CPU主频对仿真速度影响很大,我把CPU主频从2.2G升级到4G,我的仿真速度也提高了约1.8倍,我想问一下,这个提升有上限吗,假如我的主频提高到20G,我的仿真速度能提高10倍吗?
2.你说生成IP的时候可以选择生成简化的模型,请问这个怎么生成,我用的Quartus19.1,没看到有这个功能啊?
图片中显示的就是我生成一个FFT时,Quartus的配置界面,请问怎么生成简化模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神你好:
1.我也发现了CPU主频对仿真速度影响很大,我把CPU主频从2.2G升级到4G,我的仿真速度也提高了 ...

1、主频对仿真速度的提升应该是线性的,不过主频最高也就这样了,也就没法再提高了。
2、我看了一下,FFT确实没有仿真模型选项的。不是所有IP都可以选择简化模型的。之前用过DDR4和100GE的IP都是可以选择仿真模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主频对仿真速度的提升应该是线性的,不过主频最高也就这样了,也就没法再提高了。
2、我看了一下,FF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