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动态比较器的前置预放大电路

楼主(2020-11-03):
预放大器作为差分放大器使用
给预放大器一段施加斜坡信号,一端加固定电压。仿真结果如图:Von1、Vop1分别为两个输出端。
理论上当VN和VP大小关系发生转变时(图中V1时刻),输出电压Vop1和Von1大小关系也应该发生转变,实际上到V2时刻Vop1和Von1大小才发生转变。
那这是因为带宽小跟不上变化的问题还是失调的问题呢?
求大佬们指点啊

网友A:
跑个DC就能判断是带宽的问题还是失调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跑个DC就能判断是带宽的问题还是失调的问题

能具体说一下观察什么指标,以及判断依据吗。第一次接触这个东西,不太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具体说一下观察什么指标,以及判断依据吗。第一次接触这个东西,不太理解
...

假如说你的比较器没有offset,那么在DC仿真里,输入端被短接到共模电平,两个输出端的电压应该是相同的

网友B(2020-12-12):
你的这个设计和我现在设计一模一样。你是要达到什么性能。
这电路开环工作,主要负载的电路比较的特殊,电流镜+正反馈增益增加结构,很多初学的做不好容易没有功能。要小心点。

网友C:
这个运放有迟滞吧,M14和M6比例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运放有迟滞吧,M14和M6比例是多少?

两个都是1u/1u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这个设计和我现在设计一模一样。你是要达到什么性能。
这电路开环工作,主要负载的电路比较的特殊,电 ...

后接动态比较器,差分放大器作前置预放大使用,两个输入分别是一个固定电压和一个随时间上升的斜坡电压。想让两个输入电压大小关系改变时,输出能迅速改变

楼主:
引用 楼主:
两个都是1u/1u

对,有什么办法能消除或减小迟滞时间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两个都是1u/1u

如果M14/M6尺寸一样大,那就没有迟滞作用;
你按2楼说的先跑个DC,排除下;
如果DC仿真没有迟滞,有看你的tran仿真,延迟了3us,可能是slew rate的作用,偏置电流和负载电容是多大?
tran仿真输入斜坡电压斜率设置小一些,到ms级别,再看下迟滞是否消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M14/M6尺寸一样大,那就没有迟滞作用;
你按2楼说的先跑个DC,排除下;
如果DC仿真没有迟滞,有看你的 ...

哦,对了,忘记说了,我这图是由于差分管没设一样,由于失调导致迟滞时间那么长。调整之后,跑DC没失调。因为我要做单斜ADC斜坡不能太慢,ms级肯定不行。我斜坡斜率1V/30us,迟滞时间70ns左右即VN-VP=2mV左右,差分输出大小才变换过来,感觉这个是不是没办法完全消除啊。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对了,忘记说了,我这图是由于差分管没设一样,由于失调导致迟滞时间那么长。调整之后,跑DC没失调。 ...

也就是说开始的仿真结果输出翻转有延迟是输入差分管尺寸不一致导致的对吧?
修改输入差分管尺寸一致后,delay时间70ns,可以通过增加偏置电流,增大负载管宽长比,减小负载电容来提高速度;

网友:
this is hysteretic compator

网友(2022-04-17):
请问下面那段文字是那本书上面的呢

网友(2022-06-27):
引用 网友B:
你的这个设计和我现在设计一模一样。你是要达到什么性能。
这电路开环工作,主要负载的电路比较的特殊,电 ...

您好,我现在也在设计一个同样的结构,两个输入也是斜坡跟固定电压值,为啥我的两个输出之间的电压差都是在1mV以内,是因为我的增益不够吗还是这个管子的尺寸有什么特殊的讲究

网友D(2023-04-20):
初学者想问一下这个预放大电路不需要共模反馈吗?

网友(2024-09-25):
引用 网友D:
初学者想问一下这个预放大电路不需要共模反馈吗?

开环用的不需要反馈

网友(2025-07-24):
引用 网友B:
你的这个设计和我现在设计一模一样。你是要达到什么性能。
这电路开环工作,主要负载的电路比较的特殊,电 ...

请问这个结构的预防大级有什么要注意的吗?交叉耦合对合diode的尺寸是怎么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