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工具下怎么实现双屏显示

楼主(2020-11-03):
cadence工具下Virtuoso怎么实现双屏显示?就是一个屏幕显示电路,一个屏幕显示Layout? 我接了双屏但是只能分别显示两个不同软件的窗口。

网友A:
一种方法是打开软件两次,一个开layout,一个开schematic,这样版图和线路在两个窗口里,另一种就是把显示器屏幕扩展后,将软件显示窗口分辨率调大,使其铺满两个屏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种方法是打开软件两次,一个开layout,一个开schematic,这样版图和线路在两个窗口里,另一种就是把显示器 ...

这个分辨率要咋调整啊?调整分辨率那不是都看不清楚了,没有其他的什么方法了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分辨率要咋调整啊?调整分辨率那不是都看不清楚了,没有其他的什么方法了么?
...

基本都是这样弄得,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调整分别率不会看不清,除非你分辨率调的不对,只要分辨率调的合适,很清楚的,我一直用的就是这个方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都是这样弄得,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调整分别率不会看不清,除非你分辨率调的不对,只要分辨率调的合 ...

我其实是想知道去哪里调整分辨率,没找到命令在哪里。。。。应该调整为多少?

网友A:
你是不是用的vnc?如果是用的xmanager应该不需要设置分辨率,xmanager自己会直接自动调整分辨率,你要是用的vnc可以看看这篇帖子上面有我回答的怎么调vnc的分辨率。http://bbs.eetop.cn/thread-886076-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用的vnc?如果是用的xmanager应该不需要设置分辨率,xmanager自己会直接自动调整分辨率,你要是用的 ...

貌似不是VNC呢,这边公司使用的是一个远程桌面连接的IP来登陆的,具体我也分不大清楚,小白菜鸟一个。伤脑壳

网友(2021-01-07):
xmanager,直接就是这样的,最上面的是两个屏幕,下面两个就是单独的

网友(2021-02-22):
同xshell  与楼上一样

网友:
买一个类似带鱼屏的显示屏直接搞定,或者买一台带DP IN/OUT接口的显示器也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