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2 如何打开layout视图

楼主(2020-11-03):
在ICC2中把网表都进去后看到的是frame view使用什么命令才能看到layout view 呢? 也就是每个标准单元的全部物理信息,包括pin等等。

楼主:
自顶,有没有大佬回答一下

网友:
frame view是可以看到pin的,你在view settings里把pin 和 terminal 打开就行了,而且你可以用lm_shell查看这些cell

网友(2022-05-26):
希望看一下

网友:
导到virtuoso中看吧

网友:
在右边view setting,亮度调节旁边有个level,改成1,旁边设置里把standard cell勾上,就能看到所有的pin shape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