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眼图

楼主(2020-11-03):
这是pll的仿真,眼图周期和vco输出周期一样第二幅图的起始和截止时间是9.3u-9.5us,第三幅图的起始和截止时间是9.6u-9.8us,第四幅图是10-10.2us,为什么眼图的起始和截止时间不同,抖动也不同?

楼主:
哪位大佬来解答一下

网友A:
个人理解,眼图是将波形以相同的时钟周期,切成一段一段再叠加在一起,取值的周期与波形平均周期一致时抖动应该最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理解,眼图是将波形以相同的时钟周期,切成一段一段再叠加在一起,取值的周期与波形平均周期一致时抖动 ...

周期这一块是一样的,主要是start和stop时间取的不同,仿真出来的不同,那这个时间取多少?

网友(2021-03-11):
引用 楼主:
周期这一块是一样的,主要是start和stop时间取的不同,仿真出来的不同,那这个时间取多少?

...

抖动是分确定性抖动和随机抖动的,随机抖动会随着你的样本数增大而增大的。

网友(2021-10-29):
每段时间的平均频率是不一样的,求出每段时间的频率,换算成周期1/f在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