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merge源漏合并的用法

楼主(2020-11-03):
通常我源漏合并都是采用的Quick Align选中CT孔的某一边来合并的,有没有其他更简便的方法?比如用Move直接重合一起?我使用move每次都要align一下才能对齐重合,我看有些操作直接move过去就自己重合了,还都是对齐的,不太清楚是怎么设置的?求解?about server 我也勾选上了的,我把窗口下的“update connectivitry information when design is modified”打开之后,源漏合并之后CT孔都自己消失了,关掉之后合并又不能一次性对齐重合,每次都要Align一下才可以对齐。求解。。。

楼主:
自己顶一下,刚又试验了一下我把“update connectivitry information when design is modified”和about server都打开,然后重新Load了一下器件,直接move拉一起貌似就可以自动合并起来了,可能是我之前XL关系被自己给打乱了,造成器件不识别吧

网友A:
除了把about server打开  再把 option-layout xl-generation的about transistors 选项勾上  试一下看行不   应该可以自动重合  并且ct孔不会消失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把about server打开  再把 option-layout xl-generation的about transistors 选项勾上试一下看行不    ...

试了一下还是不行呢,我只有把preserve terminal contacts这个给选上才可以,而且我618的版本这里的设置貌似还有点儿不一样,我这里首选项是abut devices/align abutted devices,我还是在XL关系下按照对应关系来合并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