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130nm工艺在DRC时遇到的不清楚的问题

楼主(2020-11-03):
请问各位DRC时,有没有遇到下面的问题
DRM.R.1 { @ DRM.R.1 is a warining message to remind the users to check the related DRMs. Please refer to DRM.R.1 in the DRM for the details.

网友A(2020-12-28):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2021-04-25):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请问你解决没.

网友:
我都是忽略的,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影响

网友(2021-07-06):
我也遇到了,坐等答案

网友(2021-08-18):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是否可以忽略?

网友(2021-11-04):
就是建议你看看DRM,关于DRM可以看这个帖子:

http://bbs.eetop.cn/thread-305909-1-1.html

可以wa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