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电路的核心面积较小,Pad数量多,一圈围不过来,应该怎么解决

楼主(2020-11-03):
如题,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
因为我没做过,所以我瞎想得几个人方案:
1、增加核心部分的面积,使得核心的周围可以围一圈所有的pad
2、增加核心面积与pad环的距离
3、核心模块周围多围几圈pad
前两种方法比较费面积,第三种不知道可不可行
不知道这个最好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呀

网友A:
把 部分 IO 扔到内部,好处是解决pad limit问题,麻烦是需要仔细走线和layout来解决ESD问题

网友B:
考虑Flipchip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考虑Flipchip结构?

是这样的吗?
这个在icc中怎么设置啊?
需要什么命令啊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 部分 IO 扔到内部,好处是解决pad limit问题,麻烦是需要仔细走线和layout来解决ESD问题 ...

大佬能说一下具体怎么设置吗?
在icc中应该用哪一条命令?
谢谢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能说一下具体怎么设置吗?
在icc中应该用哪一条命令?
谢谢啦

数字后端不知道咋弄,custom layout 可以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吗?
这个在icc中怎么设置啊?
需要什么命令啊

这个可以解决出pin过多 密集的问题,但是一样要摆放相同数目的IO cell,楼主想要解决的是如何摆放IO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解决出pin过多 密集的问题,但是一样要摆放相同数目的IO cell,楼主想要解决的是如何摆放IO的问题 ...

是的,主要是不知道如何才能摆两圈来省面积,或者其他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