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低压高速运放设计

楼主(2020-11-03):
请问1.2v(或者1.8v)的管子用何种结构可以设计出高速运放啊?
要求GBW大于50M,增益七八十左右
用简单二级运放(第一级差分,第一级共源)始终达不到要求
请大佬们求教!

网友:
将5管的OPA改成7管的OTA;
然后将第二级改成共源共栅的形式。
增益应该可以接近单级共源共栅,单位增益带宽完全由输入级的跨导和负载电容决定。但是要用1.8V的。

网友:
看负载电容和允许的功耗多少了,说不定单级折叠就能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