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libre2019进行drc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0-11-03):
各位大佬,有没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啊,在进行drc的时候,弹出以下error:

网友:
看下你的manual path_big

网友A:
看下你的manual,path_big 是个啥?我估计是需要定义个环境变量,而且人家报157行,但是我看你这个估计是个加密的你也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你的manual,path_big 是个啥?我估计是需要定义个环境变量,而且人家报157行,但是我看你这个估计是个 ...

怎么看啊,不太会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你的manual,path_big 是个啥?我估计是需要定义个环境变量,而且人家报157行,但是我看你这个估计是个 ...

那个第157行是这个
“LAYOUT INPUT EXCEPTION SEVERITY PATH_BIG”
用calibre2015跑drc的时候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第157行是这个
“LAYOUT INPUT EXCEPTION SEVERITY PATH_BIG”
用calibre2015跑drc的时候没有这个问题 ...

把这个注释掉吧,2015 版确实是有这个命令的。是检查input的path 线 如果超过1024 个顶点,会认为是复杂图形
好像从2017 版已经没有这个命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