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ctre仿真报错,Internal error found in spectre during AHDL read-in

楼主(2020-11-03):
求助各位大神,我用的是Spectre18.1,无法正常仿真,报错好像是AHDL无法正确读取。切换成Spectre19.1也是同样的问题出现。

论坛上面的三种方法都试了一下,但还是有问题。已尝试的如下:

1.已在.bashrc中添加 export CDS_AHDLCMI_ENABLE=YES
2.已在.bashrc中添加 export CDS_AUTO_64BIT=ALL
3.在spectre的setup-Environment中勾选run with 64-bit binary,并且在user command-line options中输入-64

但是都没用,还是报同样的问题。求助一下各位大神,这个应该怎么解决?

哦另外,,更改后我只是重新输入了bashrc和重开了virtuoso,还需要重启硬件设备吗?

多谢各位大佬!

楼主:
完整报错:
Internal error found in spectre during AHDL read-in, in `esdpsh_va', during circuit read-in, during hierarchy flattening,.
    FATAL (SPECTRE-18): Segmentation fault.Encountered a critical error during simulation. Run `mmsimpack' (see mmsimpack -h for detailed usage information) to package the netlist and log files as a compressed tar file. Then, contact your Cadence representative or submit a service request via Cadence Online Support, including the tar file and any other information that could help identify the problem.Encountered a critical error during simulation. Run `mmsimpack' (see mmsimpack -h for detailed usage information) to package the netlist and log files as a compressed tar file. Then, contact your Cadence representative or submit a service request via Cadence Online Support, including the tar file and any other information that could help identify the problem.

网友:
7.6的系统?

楼主:
Yes, RHEL 7.6

网友A:
恭喜你,已找到问题所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你,已找到问题所在。

额?是这个系统不支持spectre18.1和19.1吗?还是说我需要安装什么插件呢?
要是是不支持的话,那我需要安装版本更低一些的spectre吗?

感谢大神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你,已找到问题所在。

另外我有点疑惑,我看论坛上面有7.6的系统,安装spectre 18.1的说明呀,这个应该是能用的吧?
但是我连接到spectre18.1版本也是报这个问题 。。

请大神再帮忙指点一下,多谢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大概就是之前说的那三种情况中的一种?只是没有重启服务器,可能没有应用。重启了就好了
果然遇事不决就重启!

网友B(2021-02-23):
大佬,我现在也是radhat7.6   部分可以仿真。部门报错

网友C:
强大的eetop,我新服务器也是遇到这个问题,现在也根据楼主说的解决了,灰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佬,我现在也是radhat7.6   部分可以仿真。部门报错

我也不清楚了,,其实我的也没有完全解决,感觉跑一阵以后还会继续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强大的eetop,我新服务器也是遇到这个问题,现在也根据楼主说的解决了,灰常感谢!!!! ...

其实我的也没有完全解决 orz,我目前的情况是远程连接vnc跑的。如果发现报错了,就把这个vnc kill掉,重新建一个就好了。我猜大概是相当于一次重新启动?然后如果kill也不能解决问题了,就重启一下硬件,就能解决了。
不过还没有找到一个一劳永逸的办法。

网友D(2021-05-14):
引用 楼主:
其实我的也没有完全解决 orz,我目前的情况是远程连接vnc跑的。如果发现报错了,就把这个vnc kill掉,重 ...

请问这个问题后续有没有找到根治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个问题后续有没有找到根治的办法?

没,,我们是多个用户公用一台服务器,目前怀疑是存储数据多了就不行了。
目前已知解决方法:1)所有用这个仿真器的用户,都kill一下vnc。
2)还不行,就删掉一些报错前保存的大型数据

有一个用户崩了,大家都用不了,所以找到是谁崩的让他重启一下就行。倒是不用重启服务器硬件了。

网友(2022-04-02):
已经解决了,我装了MMSIM7.0版本,仿真没问题了

网友:
这个错误是啥问题?

网友(2022-07-13):
第三种方法成功解决

网友(2023-03-14):
神了,亲测第三条管用!

网友(2023-04-23):
引用 网友C:
强大的eetop,我新服务器也是遇到这个问题,现在也根据楼主说的解决了,灰常感谢!!!! ...

一样的问题,解决不了

网友(2023-07-30):
还有解决办法吗

网友E(2023-09-19):
今天研发遇见这个问题查找半天原因,都不是以上的三点,我这边处理的原因是共享内存用满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E:
今天研发遇见这个问题查找半天原因,都不是以上的三点,我这边处理的原因是共享内存用满了 ...

使用ipcs -p |wc -l 查看共享内存的条数  然后cat  /porc/sys/kernel/shmni 的数值,看前面数值是否超过后面的 ,如果超过了2种方法 第一删除共享内存的条数,把ipcs -p查询到的进程pid kill 第二 更改/proc/sys/kernel/shmnni的数值 默认是4096条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使用ipcs -p |wc -l 查看共享内存的条数  然后cat  /porc/sys/kernel/shmni 的数值,看前面数值是否超过 ...

输错了路径 /proc/sys/kernel/shmmni

网友(2023-11-01):
引用 网友E:
使用ipcs -p |wc -l 查看共享内存的条数  然后cat  /porc/sys/kernel/shmni 的数值,看前面数值是否超过 ...

感谢大神,亲测有效!!!!!!!

网友F:
还是有问题,刚开始内存条数4104,比4096大,该成8192后,能正常,过一天内存条数变成8200,又出现同样的问题。有什么方法能解决这个,总不能一直增大porc/sys/kernel/shmni 的数值吧

网友:
亲测第三条有用,感谢楼主,感谢强大的EETOP

网友F:
根本原因是centos7.6的gnome shell 存在内存泄漏,用一段时间就占满了共享内存段数。更新系统版本就可以了

网友:
第三条有效 注意是-64 不是64 ,感谢

补充内容 (2024-4-7 22:14):
pkill virtuoso spectre

网友:
引用 网友F:
根本原因是centos7.6的gnome shell 存在内存泄漏,用一段时间就占满了共享内存段数。更新系统版本就可以了: ...

你更新哪个版本的系统能解决

网友F:
直接update就行,不知道是哪个版本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直接update就行,不知道是哪个版本

你能 gnome-shell  --version 查看 gnome shell 版本嘛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能 gnome-shell  --version 查看 gnome shell 版本嘛

centos升级之后,内核会变化为1160版本,gnome版本3.28.2

网友(2023-12-05):
第三种方法好像可以

网友(2024-01-11):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2024-04-29):
引用 网友F:
还是有问题,刚开始内存条数4104,比4096大,该成8192后,能正常,过一天内存条数变成8200,又出现同样的问 ...

您好,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F:
升级系统到7.9版本就解决了

网友(2024-10-24):
今天出现了同样的问题用着用着突然就GG啦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升级系统到7.9版本就解决了

什么系统升级

网友G(2025-01-24):
我遇到了同样问题,解决了,请参见我发的帖子 https://bbs.eetop.cn/thread-983285-1-1.html

网友:
感谢分享处理经验

网友H(2025-04-01):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大概就是之前说的那三种情况中的一种?只是没有重启服务器,可能没有应用。重启了就好了 ...

大佬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FATAL (SPECTRE-18): Segmentation fault.Encountered a critical error during simulation. Run `mmsimpack'

我重启了终端也没用  后来我删了些文件  又能跑了  我不是很懂这个错误的意思  他跟内存有关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遇到了同样问题,解决了,请参见我发的帖子 https://bbs.eetop.cn/thread-983285-1-1.html ...

大佬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大佬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FATAL (SPECTRE-18): Segmentation fault.Encountered a critical error du ...

那是我们实验室服务器,我毕业了就不太清楚现状了您可以看下41楼,他提供了一种分析和解决方案,试一下看看?

网友(2025-05-19):
我是pss完全不能跑,就遇到segmentation fault的问题。即使到了后仿也是。去掉pss option里的Cmin=1f就可以了,能正常跑了。具体原理不清楚

网友(2025-06-19):
引用 楼主:
没,,我们是多个用户公用一台服务器,目前怀疑是存储数据多了就不行了。
目前已知解决方法:1)所有用这 ...

同意

网友(2025-08-27):
引用 网友C:
强大的eetop,我新服务器也是遇到这个问题,现在也根据楼主说的解决了,灰常感谢!!!! ...

请问是用的lz说的上面的三种方法,然后最后重启服务器嘛,我按照三种方法设置了,但是还是没解决,是必须要重启嘛

网友(2025-11-19):
屏蔽下用了veriloga的模块,看下是否不报错,如果是的话,大概率就是这个模块的问题了,kill掉vnc,相当于重启一下

网友:
更新一种问题产生的原因和解决办法,欢迎参考
FATAL (SPECTRE-18): Segmentation Fault的一种产生原因及解决办法
https://bbs.eetop.cn/thread-99973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