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DM时钟信号的问题

楼主(2020-11-03):
在做一个小数分频锁相环。SDM的时钟信号用的是分频器的输出信号。
想问一下问什么不能自己接一个时钟信号,或者用reference的信号。
这个帖子有讲原因,http://bbs.eetop.cn/thread-583809-1-1.html
我分析分频器有reload信号,应该不存在分频完成时间和给分频比的问题。
那是不是因为SDM不用分频器的输出信号,分频器对SDM的输出信号采样频率不对,导致分频比的平均值不是我们想要的平均值,或者说每个固定周期内的平均值都是不一样的,导致无法锁定。

恳请各位赐教。

楼主:
想问一下,有没有相关论文,资料。

网友:
数字电路同步问题。

网友(2023-10-19):
菜鸟觉得是数字处理jitter大一些,vco频率很快,也不好处理,数字也能处理异步信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