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CU内部LDO电压问题

楼主(2020-11-03):
大佬们,求助最近对标ADI的一款MCU设计芯片,发现ADI的芯片工作电压最低到1.8V 但是内部的LDO也是1.8V输出,这是怎么做到的啊 为什么LDO可以做到没有压差

网友A:
有一种思路是,做一个电源电压检测电路,电源过低时关掉LDO,把功率管PMOS gate拉到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种思路是,做一个电源电压检测电路,电源过低时关掉LDO,把功率管PMOS gate拉到地。
...

我试一下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