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bug模式运行到figure就不能往下走?

楼主(2020-11-03):
整体程序是可以执行的,为什么debug模式运行到figure这行,就跳出一个initprintexporttemplate.m,然后就不能往下运行了?

网友A:
你不是在figure(1)这一行设置了一个断点了嘛? 程序当然就停住了,断点就是这样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在figure(1)这一行设置了一个断点了嘛? 程序当然就停住了,断点就是这样的啊。
...

问题是现在想继续往下走,只能把initprintexporttemplate.m关了?走到下一行plot(),又蹦出来一个newplot.m,就再走不下去了,把newplot.m关掉也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是现在想继续往下走,只能把initprintexporttemplate.m关了?走到下一行plot(),又蹦出来一个newplo ...

你是取消了你的代码中的断点是吗?是不是在别的文件里面还有断点设置?

MATLAB里面有一个菜单选项是取消所有文件中的断点,这样就不会中途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取消了你的代码中的断点是吗?是不是在别的文件里面还有断点设置?

MATLAB里面有一个菜单选项是取消 ...

因为弹出了initprintexporttemplate.m,不关掉走不下去了,所以才关掉的啊。选项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