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O cell和bond pad cell有什么区别,如何连接

楼主(2020-11-03):
直接翻译过来的话,bond pad cell就是焊盘,之前一直以为IO cell就包含了焊盘,但是我在看IO cell的文档的时候,里面说需要去另一个库找bond pad,然后我去找了一下,发现bond pad的库只有物理库,对了我用的tsmc18的库。
IO cell和bond pad cell之间连接的话,在icc里面需要什么命令。
希望各位大佬能帮帮我

网友A:
可以打开这些cell的gds,或者找到对应的pin, IOcell,有个pin,叫PAD(不同厂商可能不一样),是用来和bondpad的突出的pin相连接的,通常你将这两个pin重叠起来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打开这些cell的gds,或者找到对应的pin, IOcell,有个pin,叫PAD(不同厂商可能不一样),是用来和bondp ...

谢谢,那这个可以手连吗?
还是需要用icc的命令去连啊’

网友:
一個是電路一個是開窗 簡單的來說,icc 可以長bound pad ,詳細指令要讀一下,找到分享一下,想知道

网友(2020-12-04):
io cell和bond pad cell的PAD重叠放置即可

网友B(2021-09-02):
所以bond cell和IO cell放在一起就可以了吗?不需要进行其他操作吗?感谢楼主答疑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bond cell和IO cell放在一起就可以了吗?不需要进行其他操作吗?感谢楼主答疑解惑 ...

我现在还不是很清楚,我上次是gds导入到virtuoso上之后,手动加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还不是很清楚,我上次是gds导入到virtuoso上之后,手动加上的

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