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nopsys的物理库和厂家提供的库有啥区别啊

楼主(2020-11-03):
刚上路的新手,看到ASIC高级综合这本书里讲除了dc综合用的逻辑库以外,synopsys也有物理库pdb,这个和厂家提供的pdb有什么区别吗?另外synopsys的逻辑库也是和不同的制程对应的吗?问题可能很傻,望解答

网友A:
一般是针对特定的需求做了一些优化,相比较foundry自己的库,有可能更能满足一些特定应用的需求,比如更高频率,更低功耗等。当然也看foundry自身的能力,举个例子,smic的库,其他公司做的库,不管是规范性,还是PPA,都有不少的提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针对特定的需求做了一些优化,相比较foundry自己的库,有可能更能满足一些特定应用的需求,比如更高 ...

谢谢回复,那么synopsys的物理库也是需要对应制程的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