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规则帮忙解释一下

楼主(2020-11-04):
有一条规则 看不太明白
AA(OD)
距离要求小于 10u
说 DRC don‘t check: chip corner DUMBA region as defined in rule
CORN.2 if seal ring is added by SMIC
啥意思的这句话

网友A:
是不是10μ内要有衬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10μ内要有衬底

对 但这恶drc don’t check是什么意思 这么还有corn的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 但这恶drc don’t check是什么意思 这么还有corn的事

这个就不大清楚了,估计是sealring corn的问题吧

网友(2024-06-19):
lz,解决了吗

网友:
这个就是说用smic提供的sealring  在dumba这个block里面不检查这一条rule,其他区域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