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最近要做一款移动设备,想要做个防盗版保护,有什么好的推荐?

楼主(2020-11-04):
如题,最近要做一款移动设备,想要做个防盗版保护,但是最好占用功耗比较低,有什么好的推荐?

网友:
是不是可以考虑做个软件加密,id认证等方式

网友:
id认证在设备主控端自体运行,安全性堪忧啊

网友:
那什么样的方式才是好的方式呢

网友:
行业里面主要是加密芯片的方式比较好

网友:
哪家的好用,什么方案的好用

网友:
可以用双向认证方式,密钥加密方式

网友:
有一些作用,不过对于真正能够破解mcu的人来说,则不够

网友:
移植程序,这个有点意思,只是加密芯片安全性怎么样,别被破掉了

楼主:
方案安全性怎么样,有功耗低的产品吗?

网友:
好像有个微安级别的,LCS系列可以看下,推出没多久

网友:
微安级别,真的能做到那么低 ?

网友:
加密芯片的原理是啥,移植的话,导出过程如何控制安全性呢

网友:
移植程序,不会导出,直接在加密芯片中运行,程序相对其它方案和加密芯片结合最紧密

网友:
那这样的话,会不会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别人读出来程序

网友:
加密芯片建议选择规模较大的,凌科芯安就不错,据我所知,应该做了十几年了

网友:
好多家的产品十年都不动,从这点来说凌科是挺厉害的

网友:
有这样的加密芯片还是要好好考虑考虑的,有备无患吗

网友(2023-02-22):
我这边有芯片指纹IP,防破解,不可复制,打开芯片秘钥自毁,可以集成在安全芯片中,有需求可以联系18558769035 微信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