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mentum 得到的模型在tran仿真中出现了dc点漂移的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2020-11-04):
各位好,我目前在做一组VCO和后级分频器的联合仿真,就想好歹把锁相环连起来,在tt下看一看是否能正常分频反馈锁定。

因为有跨接在信号线两端的电源走线连接到电感,所以做了一下这种跨接结构的电磁仿真。momentum出来还挺正常的,信号的损耗不大,电源的损耗也还可以。
但是把momentum产生的momdl模型代回电路做个时域仿真,就会看到随着仿真时间的拉长,突然经过跨接结构之后的信号dc点就完全偏掉了?一对差分信号,一个朝上跑一个往下滑,而且真的偏的非常大!

这么一搞后边的电路根本就没法正常工作,差分输入渐渐地没了,直流还超出器件工作范围。

这是为什么?我momentum已经让频率范围覆盖到0Hz了。但还是会有这种dc点慢慢偏掉的情况,而且你仿个几十几百个周期都看不到,突然过了一百ns,嗨它就开始偏了?
如果把这个结构拿掉,换成等长的pdk给的信号线连接用的cpw走线,就没有这种dc偏移的问题了。

是我电磁仿真的设置有问题吗?
有哪位遇见过这种情况,请问是如何解决的?
谢谢!

网友A:
电磁仿真本来tran的收敛性就不好,hb结果更可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磁仿真本来tran的收敛性就不好,hb结果更可信

那环路仿真怎么办,毕竟分频比一千多,肯定仿真时间会拉很长,肯定会碰到电磁模型的tran又飘走了。

还是说我拿个等长的cpw换了这个结构做做tran就得了?

网友B:
换个软件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软件跑

pdk就支持virtuoso……当然我们是可以拿别的软件单独跑这个模型,但这就没有意义啊,毕竟真的电路还有很多别的器件……

网友C:
momentum真的垃圾,又慢又不准
EMX真香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环路仿真怎么办,毕竟分频比一千多,肯定仿真时间会拉很长,肯定会碰到电磁模型的tran又飘走了。

还是 ...

你跑环路可以用行为级模型替代VCO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跑环路可以用行为级模型替代VCO吧

也是。
反正后仿肯定没法跑得动,只能前仿看看能不能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momentum真的垃圾,又慢又不准
EMX真香

工厂就给了适用于cadence环境下的momentum 各层配置的文件……

网友D:
把momentum模型的数据换成spice 或者 spectre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momentum模型的数据换成spice 或者 spectre

您能详细说说怎么换吗?
是类似自己建一个比如用RLC等器件构成的模型来模拟这个momentum 电磁模型,然后拿自建的模型去做仿真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