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ICE仿真问题

楼主(2020-11-04):
请教大神hspice问题:
我用的IC617环境,ADE采用hspice-N-2017,在用ADE L窗口仿真时,在仿真过程中没有办法看仿真结构,请问这个怎么设置才能仿真过程中查看结果?
象图中所示,在仿真过程中direct plot--中只有DC是可选择的,其它都不可以操作。

网友:
可能集成的不够好,直接用波形软件打开仿真波形去看呗

楼主:
两个查看波形格式可能不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