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vado更新block design,create HDL Wrapper一直没有更改后的端口

楼主(2020-11-04):
问题如上,求问有经验的大佬,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啊,十分感谢

网友(2021-11-08):
create HDL Wrapper中选择第二项:let vivado manage wrapper and auto-update,这样Vivado软件会自己根据修改的block design去更改,比如你在block design中新加了管脚后,Validate Design成功后,选择“Generate output products”重新生成block design对应的文件后,Vivado会自动更新顶层HDL Wrapper文件,此时reload就会显示你新加的管脚了。

网友(2025-02-15):
好像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