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三极管电路分析

楼主(2020-11-04):
求教大佬,这个电路怎么分析

网友A:
ESD结构?后面是达林顿结构,前面是反偏的PN结?猜的....要么前面的部分不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ESD结构?后面是达林顿结构,前面是反偏的PN结?猜的....要么前面的部分不全? ...

对,是ESD,但是具体怎么工作的我不是很清楚,您可以跟我说一下么。整个电路就是这样的,头一次碰到。。。就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是ESD,但是具体怎么工作的我不是很清楚,您可以跟我说一下么。整个电路就是这样的,头一次碰到。。 ...

达林顿结构需要有IB才能触发电流放大,平时前面两个算是NPNP结构,当ESD脉冲来临的时候,两个PN结被击穿,产生IB电流,触发达林顿结构泄放ESD能量。我猜是这样,具体是不是不清楚。另外,两个PN结的击穿电压似乎有点高,感觉不太像需要两个电压叠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达林顿结构需要有IB才能触发电流放大,平时前面两个算是NPNP结构,当ESD脉冲来临的时候,两个PN结被击穿 ...

感谢感谢,后来分析应该是前一个二极管形式的三极管对右侧的三极管进行保护,然后ESD的电流来自于对右侧三极管PN结反向击穿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