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ormality工具验证问题!!!

楼主(2020-11-04):
在验证rtl-rtl的设计时,如果reference同时包括.v和.sv文件改怎样设置工具才可以读入这个设计文件,还是说这种情况工具无法识别?
求助求助~~~~~~~~

网友A:
读rtl时,加支持systemverilog的参数,systemverilog兼容老的verilog语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rtl时,加支持systemverilog的参数,systemverilog兼容老的verilog语法。

这个是直接在Read Design里选择sv语言吗还是在工具栏里的VAR
里setup

网友:
read_sverilog -r -f DESIGN.sv.list

网友:
read_verilog -r -vcs "-f filelist.f +systemverilogext+.sv"
默认是verilog语法。.sv后缀的用systemveilog语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