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lace阶段短线插入大量inverter的原因

楼主(2020-11-04):
求解place阶段,插入大量inverter的原因。
论坛上有说max tran/cap 约束导致的,也有说skew导致的,不知道正确答案是什么。
大大们快来解答下,先行感谢。

下图是 rpt,不是长线却在这一段插入了很多inverter, 不知道为何机器要这样做

楼主:
万分感谢以上各位的解答.
结合其他资料个人总结如下:
1. 工具在短线插入的这么多inverter是为了meet maxCap/maxTrans/maxFanout。
2. high fanout在place阶段大属于正常现象。(尝试set_max_fanout使用无效,如17楼所说,place阶段fanout是clock net)
3. 最终的解决方案考虑 距离以及group path

再次感谢以上各位。
有不同意见或者我总结有误的情况也请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A:
应该是hold太紧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hold太紧张

place阶段不考虑hold

网友:
那这个很奇怪

网友:
report_timing 看一下整个 path

网友B:
第一行的 41733 是什么, fanout?  这也太夸张了

网友:
估计是hfns问题

网友C:
是条什么net,如果是high fanout就可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条什么net,如果是high fanout就可理解了

请问下为什么high fanout就可以理解了,能详细解释下吗谢谢。
能理解为是由于高扇出前面为了满足驱动插入了这些inverter?但是cts阶段我看报告这些扇出是会分组的,能满足max fanout,那难道我要在place 阶段尝试解决high fanout?这个问题我问过组长,他的原话是place 阶段high fanout是很正常的,那我就很难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行的 41733 是什么, fanout?  这也太夸张了

这个我问组长,告诉我说place阶段这是正常现象,我有点困惑

网友:
high fanout 应该在place时都解决

网友D:
截整段的report,包含hier结构,最好有pr工具里的data path走线截图,不然别人很难帮你debug具体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截整段的report,包含hier结构,最好有pr工具里的data path走线截图,不然别人很难帮你debug具体原因
...

已更新

网友:
你这会不会是input delay设得太过分了呀?在线蹲一个答案

网友:
slack 太大,tools插入buffer,inverter来减少slack

网友:
感觉这个设计的前端做得很糟糕。
aclk period 1000ps: 1GHz, quite fast.
*/w_out_fifo/rptr_reg_*: This is probably FIFO read pointer
From FIFO read pointer to axi_wdata output, there is no flop, no pipeline stage.  For high speed design, this is crazy.
During place_opt_design, Innovus struggled to fix maxCap/maxTrans/maxFanout while trying to meet set_output_delay (600ps out of 1000ps, 12% clock uncertainty, plus derate, that's very tight).  That may be why Innovus inserted large inverters.

Register axi_wdata may fix the problem.

Quality of front end design looks poor.  It almost seems that the front end designer has no experience in high speed logic design.  Just my 2 cents.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问组长,告诉我说place阶段这是正常现象,我有点困惑

41733是cts最后一级推的(多颗DFF/CK接到一起),因为你的flow中没有再place的时候cts,所以此处fanout很大,正常。(因为它是clock net)

网友:
1. timing path可以再将pad location报出来,可以约么预估问题所在。
2. 看上去像16/14nm一下的工艺,没做过,羡慕。
3. 前端设计有没有问题不知道,但是约束设置的确实有点紧张(output delay 600ps, uncertainty 120ps, Period 1000ps),剩下的给block内部的delay也就280ps。虽然目前的结果有点糟,但是假如去除data path上的buf/inv来说的话,看上去过不是没有可能。
4. 找UG查一查“FE_OCPC”和"FE_OFN"这两个关键字的意义何在。
5. High fanout & Distance都有可能是造成DRV的原因
加油。。

网友:
端口约束卡了周期的60%,算很常见,1G频率上一层的时序也会很紧张;

路径上很多inv是为了解hfout的问题,要想place met 60% period output delay,最好的办法就是把data path的reg & logic bounds在端口附近,group的weight加高,尽量把这条路径的data path做的足够短, 但是有可能对internal r2r造成影响,和前端和上层多沟通反馈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万分感谢以上各位的解答.
结合其他资料个人总结如下:
1. 工具在短线插入的这么多inverter是为了meet maxCa ...

#1, #2 都是对的。
#3 试一下可以,我个人估计还是过不了 timing 的。

最佳的方案应该是改设计。FIFO 读指针实际就是地址,解码后从 FIFO 选一位置读数据。 读出的数据应该锁存一下,再送出去。 从一楼的报告看,并没有这级锁存,FIFO 的读指针经给一堆组合逻辑就到了数据输出。 FIFO 浅,频率几个M,勉强OK。 这种 1G 时钟还不锁存读数据,基本就像对 physical design, timing 无知的新手写的 RTL 。

冒昧讲一句,用这么先进的工艺,一次流片消耗巨大的资金。 如此之大的投资,找新手做前端基本就是给整个团队挖坑。 前端设计烂,后端只能是 garbage in garbage out,  修不好的。

高速设计,低功耗设计都是前后端整体优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2 都是对的。
#3 试一下可以,我个人估计还是过不了 timing 的。

感谢回复,我试着反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