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 dont touch 如何設定size ok

楼主(2020-11-04):
各位大大想請問一下 我在placement時有設定set_dont touch [get_cells UDQ_0_/UBDLWQ/UCKBUF] true
但後期做CTS 時 發現BUF需要改大size

想請問各位大大要如何下指令  讓dont touch 的 buf 可以放大

网友:
dbSet selected.dontTouch sizeOK

网友:
set_dont touch false再设置一遍?O.O

网友:
1: set_dont_touch * false
2: set_size_only   * true
最后重做一下OPT

网友(2023-02-08):
1: set_dont_touch * false
2: set_size_only   * tr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