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个电容的正端接在6管的源端和漏端有什么区别啊?

楼主(2020-11-04):
100资产
这个电容的正端接在6管的源端和漏端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
你搜搜cascode补偿 或者ahuja补偿的论文,里面有详细的说明。

网友:
拉扎维书上有讲

网友:
补偿电容C1接到6的源时前馈电流比接到漏端大。如果漏端电压摆幅很小,c1接到漏时等效为消除了前馈通路上的0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