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虚拟机下调用VCS仿真失败

楼主(2020-11-04):
在虚拟机下,调用VCS进行仿真时出现了如下问题该如何解决?在查看了本论坛类似的贴子之后还是不是很清楚该如何操作。(第一次接触Linux)

网友:
仔细看message内容,写的很清楚了变量没甚至好。具体设法可以找个vcs的user guide,搜搜这两个变量应该都会教怎么设置

网友A:
前端不太懂,不过正好和你用同样的虚拟机;

看提示的话,是NOVAS或者DEBUSSY没找到,这两个就在Verdi2015下面;你修改.bashrc一下增加下Novas_home到里面已经设置的Verdi_HOME一样就应该可以了。

楼主(2021-06-14):
引用 网友A:
前端不太懂,不过正好和你用同样的虚拟机;

看提示的话,是NOVAS或者DEBUSSY没找到,这两个就在Verdi2015 ...

感谢